跑码掉电

楼主(2011-06-22):
今天遇到个主板,隽星的主板,754的CPU,上U跑码到26掉电,不上U不掉电,经测试不是因为码26掉电,而是开机后定时掉电,请问是什么原因?开始以为是U的问题,换了还是一样,就换了条子也是一样,这主板是集显的集成桥,做了桥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块主板是集成桥.北桥虚汗的可能性蛮大的。建议加焊北桥

网友: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期待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有可能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电源有没有 问题啊  看看电压正不正常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正常,跑码过内存了。不过定时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压正常,电源没问题,跑码到26了掉电,有时跑29掉电,经测试 是开机定时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位朋友没仔细看我的贴,有灌水嫌疑,贴上说的很清楚,做了桥了一样掉电。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 还有种可能 PWM不良 用示波器打下VCORE部分波形正不正常

网友:
如果你条件好的换个IO或者核心供电IC看看

网友:
刷下BIOS看看撒

网友:
回复 网友D:

zhe这个是到显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UU座可能虚了

网友:
看看哪里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BIOS有问题

网友:
BIOS和CPU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PWM换个试一下看

网友:
BIOS文件破损也有可能

网友:
如果楼主解决问题了,请后续,待结果。。

网友:
掉电是最难修的,我手上也有几个。不知道怎么修了。bios放电,可能有用

网友:
觉得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查供电电路附近的电容,也许是电容家败了

网友:
仔细查看电容是否下端有鼓包了 或CPU主供电芯片损坏

网友:
楼主 你解决好了 告诉 我一下 我以前常常碰到这类问题 无重下 手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吧,这种问题不知道从何下手,那些所谓的高手怎么没出来呢

网友:
你先刷个bios看看 cpu左子虚汗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可能是那个信号不能持续,造成掉电

网友:
把I/O旁边的排阻换掉试试,以前这样修好过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