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网本不能连接有线、无线可以用

楼主(2011-06-22):
        今天在学校维修一三寨上网本、有线不能上网、经检查排除驱动问题、接下来拆机、经检查网卡工作条件都满足、、、供电、、时钟、、、复位、、晶振、、都 有了、、这下可糊涂了、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就是不工作呢、         最后我想到是不是这机子没有选择网卡呀、通常在网卡芯片里都有一个检测脚、就是检测电脑上网是选择10、100M还是10、100、1000M的上网卡、既图纸中的RTSET127脚、检查发现、此脚连接的电阻不知什么原因掉了、此电阻是一个精密电阻找来换上、装机进桌面很快就发现了新硬件、到此修复完毕、                                第一次发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网友:
我估计在检不到网卡的时候,是不是网卡灯也不亮呀

网友:
说的我有点晕。。什么意思

网友:
今天就遇到一个联想的机器,就是找不到网卡,供电什么都查了正常,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网卡吧  应该回好

网友:
网卡芯片查查 供电 控制信号 跑跑电路

网友:
我都说了供电等都正常了、、、还查什么呢、、看清楚了在发帖好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里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遇到我拿问题换网卡会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我换过多台了   换吧  我也不敢说每台都会好   建议兄弟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呀   恭喜了   挺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