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的按键灯闪???

楼主(2011-06-22):
今天接了一台瀚视奇的一个126的22显示器,具体型号我也忘记了!通电不显示!插上电源开机键的绿灯一直闪!按开机无任何反应!看到这个问题就拆机吧!拆开后量了量24v和v5都正常的输出!感觉24v的电压的确比很多12v电源板的电压高!不过以前见过戴尔的有个机型是24v!那时修戴尔还烧了我2个通用高压板!这次我学乖了!24v的这个我就误以为没事!量了一下驱动板的那个5v变3.3的类似1117的变压器!没事就怀疑驱动板是不是坏了!找了个NT的板刷上程序装机试试!可是就在这时真正的问题出来了!当我只接电源板连了灯管的时候,没有接驱动板和任何东西的时候!灯管莫名奇妙的亮了!还是一直不灭!量了一下控制信号怎么那里来的2.5v啊!难道是高压部分弄出来的!我就跑线路一直跑到高压部分的总控制的一个8脚芯片!拿掉芯片,灯管不亮了!还烧了我个电源管理芯片7575!没办法准备改个通用高压板!断开高压部分!一量24v的电压突然涨到29v!看来高压部分把电压拉低了!我晕!24v的高压条都不好找!电压这么高!这个通用高压板怎么换!我怀疑电源部分的12v有问题!这时我就准备修电源部分!换了俩个肖基特二极管!不行涛声依旧!又换了电源管理芯片7575问题还是一个样!换了一个坏的开关管烧了保险!幸好没有烧整流桥!把原来的开关管换上!还是老问题!我又量了一下5v的电压,数字万用表一直在5v到3v之间来回跳!29v的电压很正常!是不是在这里我就换了个电源管理芯片和肖特基啊!肖特基我又换回去!还是一个样子!因为手头上没有开关管!至此已经下班了!请教各位讯维同僚们?这个板子我再改怎么修啊???

网友:
我的做法是先修电源,再刷程序!
今天我修一个瀚视奇的19寸的,指示灯都不亮,换NT68633又刷程序才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和我的问题不大一样啊

网友:
明明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看你搞得多复杂    没驱动板灯管亮说明高压板上的开关管D、S极导通了

网友:
没驱动板灯管亮没遇到过,好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在修不好了。我就联系客户,驱动板和电源板都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啊!!!真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