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43L 进水机

楼主(2011-06-22):
今天来来个 昭阳E43L  是三代内存 ,进水的 被别人清了水 , 打开一看是  北桥背面个 和 时钟上有水印  我又清洗一遍  晾好后  开机 到 0.87左右  一会掉电啊    测3V  5V  CPU   内存   南北桥 供电都正常上不上内存 都是到这个电压掉电 ,时钟 擦看 开始工作啦      不知道该怎么办啦   请高手  帮帮 忙给俺点思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  加焊过  阻止  在  15欧左右   集成显卡   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
看进水的地方电阻有没有腐蚀的,对照图纸测下电阻的阻值

网友:
还是要多注意进水位置的元件呀

网友:
我测试过没问题    没有坏的  处理过了

网友:
有没有芯片发烫

网友:
处理干净去换板吧

网友:
是不是有短线

网友:
没有短路 啊    芯片 也不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