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客户 一片 致铭 915 不亮 后发现 拔掉 硬盘 数据电源 任意一根线 就好

楼主(2011-06-22):
收到客户 一片 致铭 915  不亮  后发现 拔掉 硬盘 数据电源 任意一根线 就好用 硬盘没问题 换好硬盘上主板  故障依旧 上并口硬盘 无问题 希望大家 指教

网友:
南桥或者IDE接口电路出问题了!,一般南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点评):
亏你还是 电脑老师, 看清楚问题在问答 都说了 并口正常了 楼主可以打下 STAT 接口 贴片电容值 可以看出 是否是SB有问题

网友:
更换一下IDE数据线看看有效吗?

网友:
是IDE的硬盘吗 看下IDE上RST正常不 有没有换条数据线试过

网友:
一般桥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确定是主板问题。有些电源供电不足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要是确定是主板问题。看看桥 吧。有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 串口硬盘 把数据线和电源线 都插上 显卡供电就被 拉没了

网友:
主板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后面只要让客户用并口硬盘。

网友:
换个硬盘或线啥的 不行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先换条STAT的数据线,不行的话要查下SATA的供电路

补充内容 (2011-6-25 15:12):
不好意思,前面的字母打错了。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个做南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