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个引导的问题

楼主(2011-06-22):
用U盘进去PE.用PM分了区,激活了C盘。GHOST装系统,重启后就是没引导???要重写下引导记录就能进去?是为什么,以前都不用这样...用PQ也一样

网友:
什么分了盘还半装不进去呀。。。。       你可以用FDISK/MBR命令来试一试
这个命令是修复引导区的

网友:
我就用一键四区 没出过问题啊 PQ很少用了 至于进不去 我怀疑启动设备没有设置硬盘 可能都是光盘或者U盘启动 所以进不去

网友:
机器修多了 什么现象都有 我们也是
一些机器

网友:
直接用慢装盘 分区看看。

网友:
问题是找不出原因,以前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
一键四区简单实用,

网友:
这个问题多体现在品牌机上,遇到多个了,用PM或者PQ分区后经常不能引导,索性不用了,直接用DISKGENIUS分区,再没出现过。

网友:
dos系统下格式化下c盘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说“用U盘进去PE.用PM...”,在分好区之后在PE中把U盘去掉,之后再“GHOST装系统,重启”试试。
我怀疑是引导被写在U盘上了。

网友:
PM激活分区,,,,,???设定为作用才有用吧

网友:
还有就是你没有设置主分区也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
这个很容易出毛病啊

网友:
是不是要修复MBR的那个软件啊   PQ里不是有的吗

网友:
呵呵,DISKGEN里面的快速分区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