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维修

楼主(2011-06-22):
今天遇到一块845主板,来时是换电容,家里技术没有点亮直接就换了,换完之后发现不亮,内存不过,叫我帮忙,测试电压都正常,加焊了io还是不行,后来把师傅叫来,他测到场馆输出给北桥的1.5v经过一个电阻进去之后没有输出,然后换了好几个0欧电阻还是没有,后来测到相连的电容二极管档通了,换了个电容,再把电阻换了之后就能正常跑码,好了
这回是真长经验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容没换好导致的吧。有时候那个电容的地和正极都挨到的。要是技术不好吧旁边的正极铜皮搞掉了焊上去就容易短路

网友:
焊接技术很重要啊!!!

网友:
用刀头铬铁好一点有尖的一面焊

网友:
这个就是要考验到焊接技术,还有的就是要养成好习惯,焊接完毕之后要用洗板水洗一洗,然后再检查是否有漏焊,连焊的。在这个方面我吃过亏。

网友:
先焊,后洗,最后细看。

网友(点评):
简明扼要,我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