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系列英业达上电时序设计之待机部分

楼主(2011-06-22):
       HP540系列英业达上电时序设计之待机部分
我们知道时序部分不管什么厂商生产都大同小异,下面我们来看看英业达的设计巧妙和独特之处
  待机部分
我们先来看看英业达待机部分有的电压和部分主要信号。
1。DC JACK,+VADP.+VBATR,+VBDC,+BATP
2。ACDRV#,PWM#,ALARM,ADP-PRES,AC-AND-CHG,0CP-OC#.
3. SDA-MAIN,SCL-MAIN
4. ADP-PRES.KBC-PW-ON
5. +3A,+5A+3AL,+5AL
6。RTC-BAT,+V-RTC,
插上电源适配器就有了DC JACK,过L505转换+VADP,过Q2,Q6分别转成+VBATR,+VBDC到TPS51120保护电阻转+BATP。这个是隔离电路的一个转换过程。那么Q2.Q6 分别有BQ24703产生ACDRV#和PWM#控制导通。而隔离电路的各转成电压分别控制各部电路,比如+VBDC,+VADP各通过R3.R6 100K电阻分压器到U1,再通过后续产生的+V5AL OUT相连于BQ24703 PIN26,其中这个+VADP另一路经R12分压后效力于LM393做供电条件,其LM393的R504做回路保护。从而截取到ADP-PRES。另+VBATR经整流二极管D502和电容回路C522到BQ的20PIN。加上+VADP1,+VADP2到+VBATR中间取样电阻器R8,R40 0.003欧到BQ8.9PIN,ACN,ACP做电流探测。基于上述保护回路的设计,从而完美实现Q2.Q6的导通。导通后另作一个取样,电阻器是R506,阻值为0.015。到SRP.SRN。这个提出一个问题。R8.R40用0.003,后续为什么要用0.015做为取样?功率同样都是1W。
我们来看AC-AND-CHG,.
是如何获取的。同样的是+VADP过电阻分压后在LM393加R502 1M电阻的保护回路OUT AC-AND-CHG,另ALARM则是ADP-PRES关联电路由后续的+3VAL下拉电阻R41获取。0CP-OC#由+VADP1,+VBATR供电于LM324,U504,U503。加供电有后续的+V5S组合Q13.14.17.18获取H-STPCLK,OCP-OC#,这个是一个门电路组合,采用的是一个反相器原理,获取的。从上面看来英业达的设计保护回路确实不简单。这个就是国内生产厂和国外的不同之处。国内在工控电路上设计的大量的回路保护,而国外的回路比较的少,单个元件IC质量上比较的好,国内元件一般,采购中节省成本的问题所致。
在看ACDRV#,PWM#,ALARM,ADP-PRES,AC-AND-CHG,0CP-OC#.这些信号的用途,
ACDRV#,PWM#已经知道是用来导通Q2.Q6的,ALARM,ADP-PRES主要用途在于ADP-PRES,CHGCTRL-3(由后面的SMSC KBC输出的)输出后经过Q511,U502过R70,R70做下拉和比较AC-AND-CHG做Q11输入极,ADP-PRES做G极+V3AL做下拉过R71后。组合Q7和Q509得到CFET。而在电池部分SDA-MAIN.SCL-MAIN是用来检测电池电量的。THM-MAIN则是用来侦察电池温度,电池温度过度时候保护重要的。那么电池插入后输出电压过Q500,Q507,CON501 1PIN电池电压输出与+VBATA相连再相连于Q500输入极,那么G极也是+VBATA过电容C34电阻分压输出后又相连于+VBDC,到Q507,然后的输出又相连于+VADP2,用+VADP降压控制Q507导通,整流二极管相连于+VADP2。到了这一步,相信大家不难看出+VADP.+VBATR,+VBDC,+BATP,隔离电路转成电压每一段都有保护反馈的重要性。所以英业达,大家认为难修,难就难在这里。当一路出现故障的时候,全部都有关联的责任。所以英业达是一比较大的体系,别的厂家没有办法比拟。就像一个母公司和无数个子公司加无数个外部公司,其中有内部关联交易,有外部正常和非正常的交易。大家用点心,理清其中的关联负载,相信都不难修。
ADP-PRES继续输出,他又和KBC-PW-ON过U19给TPS51120提供EN信号的作用。又之间供给于SMSC KBC1070,和SLP-S3#-3R经过NC7S02M5X,让Q2013完成+V3A到+V3-LAN的转变,下管是Q2014。这里MOS作用是来放大电流,给后级的网卡负载使用。
AC-AND-CHG是由BQ输出的,这个信号的作用跟ADP-PRES前面已说,最后的这个0CP-OC#直接输出给南桥了用于南桥GPIO。
TPS在接受到+VBATR之后直接输出+3VAL.+5VAL。其中+3VAL供电的地方比较多,主要的作用是:给EC供电,
1.给EC供电;在开机之前,EC需有+V3AL,这样可以保证部分模块处于击活状态,来实现一些功能,例如读取电池电量和温度信息(如下图),给电池充电等等
2.给SB RTC模块供电;RTC小电池是有使用寿命的,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由+V3AL供电,保证crystal的起振,保证SB里面CMOS设置不会丢失
3.给一些小IC提供工作电压(+V5AL主要也是这个作用).
4. +3AVL供电给EC使得产生KBC-PW-ON
那么这里又有一个过程。SMSC KBC1070接受到THM-MAIN#,ADP-PRES,SCL-MAIN,SDA-MAIN,其晶振条件工作正常后,(这里还有后续的+V-RTC)输出LOW-BAT#-3,LED-3NUM#,BAT-AMBER-LED#,STBY-LED#,LED-3-CAPS#,输出KBC-PW-ON。使得TPS51120产生+3V+5V。
在Battery模式下(未开机前),是没有+V3A和+V5A的,这主要是基于省电考虑而设计的模式,是英业达的主设计。

U19是或门。供电是+5VAL,Battery模式下(未开机前)ADP_PRES和KBC_PW_ON都是低电平,所以没有+V3A和+V5A,只有按开机键后KBC_PW_ON拉高,才开启+V3A和+V5A,而AC模式下(未开机前)ADP_PRES和KBC_PW_ON都是高电平.
在+V3AL发出之后,经过一个RC延时电路(具体延时可根据公式T=R*C可以算出),再经过U1整波(经过RC延时之后的波型rise time会变长,所以需要用U1把波型的rise time变短,即让电压起来更快一点),发出VCC1_POR#_3

这样的延时电路还有好几个,比如

在EC具备上述的条件之后,就会发出RSMRST# 根据上面的SPEC可以知道,如果RSMRST#不正常,会影响后续所有的电,因为如果SB接收到的RSMRST#不正常,它会影响SB发出SLP_S5#(+V1.8)和SLP_S3#(+V1.5/1.8/2.5/3/5S)。S5和S3是后续提供使能开启电压的信号。就是1.8,1.5,2.5,等。RSMRST#不仅仅输出给南桥,英业达还做了一个连带的设计同时输出给了TPS51120的30PIN,
这个再留一个问题大家,为什么要做个设计???
这个更是大家经常碰到的TPS51120发烫,过流。稳压电源的电流在0.12A左右,换TPS51120不好,换SMSC也不好。就差换南桥。有的换了耶没有好。这个是使TPS51120发烫确不是本身坏其中的一个原因。。待续下面的上电。。。。。。。。。。。。。。。。。写的不好,大家见谅。欢迎指正补充。。。

网友(点评):
你这是转载别家去年的贴啊,说实话这贴我倒真没觉得好,就觉得一个字“乱”。

网友:
谢谢,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下了先

网友:
这是什么啊,跟我们老师讲的一样的。
是不是呢的杰作啊

网友:
好像以前见过!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很棒。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 正好不懂英业达

网友:
楼主是小张吗

网友:
正好遇到这机器,下来看看 多谢了

网友:
我不明白的是如果3.3v 5v都短路 换了南桥 还是直接对地了 咋查这个电路

网友:
,其中这个+VADP另一路经R512分压后效力于LM393做供电条件

网友(2011-08-12):
待续下面的上电..什么时候有呀

网友:
剩下的什么时候出啊?

网友:
没叙述太条理 精神可嘉

网友:
想下来看一哈 就是没的分了

网友:
我怎么下下来是 .PHP 啊  。。。。

网友:
这个资料很好

网友:
本人不明白Q2和Q6怎么导通的,

网友:
怎么没下文了? 51120 发烫的原因 等待你讲解

网友:
这价资料好像在别的地方看到过,只是型号不同,但内容和字都差不多

网友:
没有分了 下载不了

网友:
这东西下下来要好好的 研究一下消化消化

网友:
太牛了...东西先收下了

网友(2011-09-14):
错误百出 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看完

网友:
91修那边转过来的吧楼主,不厚道哦

网友:
这个好像跟91的一样的```

网友(2011-10-26):
后续什么时候出?

网友:
很牛啊,分析的这么好,很感谢!

网友:
如果只是文字描述,我估计大部分人都很难看得懂,如果有时间的话,把图纸跟文字结合起来讲解就妙了

网友:
91修的,没有人来点真材实料啊

网友:
要有截图就更好了

网友:
收藏了,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

网友:
资料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