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关于CQ40一个通病

楼主(2011-06-22):
CQ40有一个通病``就是单上电池或者单上适配器开不了机```没有任何公共电压``只要电池和适配器同时上就一切正常``我前前后后刷了10几个BIOS都不能解决``故障依旧``只要电池和适配器同时上主板上的电压非常正常``能够正常显示进系统``请问各位还有关于这种故障的通病么```或者谁能给我一个正确的BIOS```先说明了``我的BIOS找的的确是按照机型正确型号刷``官网也下过``机器是CQ40-406AX   板号是LA-4114P  求助各位给个正确的BIOS``

网友:
听说有这么一回事!但是传闻要搞码片的!不知道真假

网友:
这难道和码片还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吧,碰到过一回,刷了就好

网友:
我碰过这机器同样故障的``2台了``都是刷BIOS就好``但是这台怎么刷也刷不好``求助``

网友:
BIOS也刷了少,有的BIOS 锁死的 无法删除里面的文件

网友:
可是芯片都擦空成功了吖```

网友:
bios刷了不成功,再想想是不是主板上电路出了问题,不要总抱着一个馒头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