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脑维修指导手册,工厂内部资料哟

楼主(2011-06-22):
发一个液晶电脑维修指导手册,工厂内部资料的

网友:
怎么自己看不附件呀

网友:
没有附件啊,

网友:
看不见,没有上传吧!

网友:
我也看不到

网友:
我传了呀,难道没有传对吗

网友:
莞市恒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部

目        录

第一部分  总则
第一章  电脑维修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第二章  电脑维修步骤与维修操作注意事项

第二部分  常见故障判断
前序    PP19S系列主机电路流程图
第一章  加电类故障
第二章  启动与关闭类故障
第三章  磁盘类故障
第四章  显示类故障
第五章  安装类故障
第六章  操作与应用类故障
第七章  局域网类故障
第八章 Internet 类故障 第九章  端口与外设故障 第十章  音视频类故障 第十一章  兼容类故障

第三部分  附录
附录一  故障处理流程
之一  加电类故障处理流程
之二  启动与关闭类故障处理流程
之三  磁盘类故障处理流程
之四  显示类故障处理流程
之五  安装类故障处理流程
之七  局域网类故障处理流程
之八 Internet 类故障处理流程
之九  端口与外设故障处理流程
之十  音视频类故障处理流程
之十一 电视故障处理

网友:
东莞市恒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部

前        言

恒星视界维修站工程师,大家好。 在恒星视界客户服务技术支持部及部分工作在维修岗位上的优秀维修工程师的共同努力下,
《电脑维修指导手册》编写完毕,它将成为我们维修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本手册的编写 宗旨是:规范维修工程师在进行电脑产品维修过程中的行为,并为判断及定位故障提供通用 的一般方法。我们非常希望这本手册能为广大维修工程师的维修工作提供帮助,并成为广大 工程师的伙伴。
IT技术及网络的发展,使得维修过程日益复杂。维修经验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编写 这本手册也就是试图将电脑运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故障加以归纳,并将优秀工程师的处理 经验加以总结和提炼,使之形成恒星光电维修工程师的共同财富。我们希望,对于刚刚接触维修工作不久的你,或有一定维修经验但希望进行总结提高的你,这本手册都可以对你在理清解决故障的思路和方法方面有所帮助。
本手册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维修的一般方法,维修的原则及维修中应注意的 问题。这一部分是整个手册的关键部分,只有理解并掌握其中的观点、方法后,才可能理解 和应用第二部分的内容。
第二部分从故障现象入手,通过对故障现象分类,进而对每一类故障的分析、判断提供 一种思路或方法。附录一中的故障判断流程是对相关故障类的补充,试图对刚从事维修工作的工程师提出一个入手的方法。
最后一部分是附录。
在此感谢广大维修工程师们的热情支持
本书编写完成后虽然广泛征集意见,并对内容进行过多轮论证,但由于电脑故障现象的 复杂和多变,仍难免会有不适用之处,欢迎大家予以指正。
为客户快速、准确地解决问题是每个维修工程师的心愿,愿恒星视界的维修工程师能够不断 提高自身的维修技能,给客户提供更满意的服务,为恒星视界服务增光添彩!

        维修工具
        螺丝刀(十/- 大小) 1套
        万用表              1 个
        数码诊断卡          1 个
        斜口钳              1 个
        CPU负载             1 个
        长嘴钳              1 个
        镊子                1 个
        麦克风 /耳机        1 个
        热融胶枪/热融胶     1 套
        网线3m              1 条
        标准测试碟          1 张
        试电笔              1 支
        CD-RW               1 张
        USB鼠标键盘套装     1 套
        无线鼠标键盘套装    1 套
        有线信号线1m        1 条
        遥控器              1 个
        装机系统盘          1 张

网友:
这样发好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