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码相机存储卡问题

楼主(2011-06-22):
家里的数码相机存储卡在电脑复制传照片时停电,重新连后,存储卡不能读出,但能看见盘符和已用及可用空间,打开盘符,看不见文件夹和照片,怎么修复啊?
电脑
文件

网友:
能读取存储卡,问题应该不大
里面的数据应该可以做出来

网友:
数据还看得见就没大问题,实在不行用diskgenius,这个软件应该听说过吧,用它恢复一下数据。

网友:
就是想挽救数据,用了几个软件都不行。

网友:
一直用这个 Easy Recovery Pro 6.10.07 绿色的 很不错 我6年前的256M宇瞻SD卡 坏过两次了 都是用它恢复的

网友:
上面说的两个软件都用过的,还是不行哦。

网友:
用专用的软件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