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22):
为什么 有的开关键是3V 有的有17 8V 不知道为什么 希望善良人士随便指点一下

网友:
不同厂家设计不同的!这个没有说一定是多少伏 的

网友:
哦 明白了,难怪说。有的主板有待机3.5 有些主板插适配器没有待机3.5V
请问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开关上是17.8伏的笔记本上拉电阻直接接的适配器电压。。。3.3伏一般是接的待机3.3伏电压。。其实这没什么关系。。就是看厂家怎么设计电路了。。。

网友:
厂家设计的吧,一般3  5V

网友:
其实还有一种开关上没电的. 按下开关接地后有电压 这种..呵呵 各式各样都 有. 不过无非是高底高 或底高底 的变化 来实现开机而已

网友:
嗯 谢谢各位善良人士 在下要多看看原理 图纸了。有问题再请教。
对了 还有个问题 请问下 是不是没有3V待机的主板,要按开关开起来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