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不开机,把绿线与黑线短接强制加电CPU风扇能转

楼主(2011-06-22):
电脑主板不能开机 把绿线与黑线短接强制加电CPU风扇能转了,但还是不显示,POWER 有3V和OV,短接不开机。求高手指教,这主板是桑达收款机上的主板,麻烦

网友:
你应该还要查 主板上的供电全都出来没有. 出来过后然后在用诊断卡看跑码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的 ­­±12V,±5V电压输出不正常。

网友:
换过电源 +-12   H和 5V应该没事,这是个收款机主板,给换个普通电脑主板,大家说能行不

网友:
大清早又要研究这个破机了,郁闷啊  还是无解中

网友:
可以换普通电脑主板,只要你能装进去就行

网友:
都不开机,先把开机修好。

网友:
是可以、、但你的驱动可能难找一点

网友:
先软后硬啊

网友:
下午换上了个I/O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