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升高5V没有电压是怎么会事啊!

楼主(2011-06-22):
今天帮朋友修一台联想的19才宽屏显示器,开机不显示,测电压12V为26V,5V却没有,是怎么会事啊!

网友:
开关变压器次级引脚脱焊 5V整流管虛焊 丌型滤波电感虚焊等

网友:
那为什么12  V升高啊

网友(点评):
大多数电源稳压取样 光偶 稳压块431 工作电压都取自5v 如5v开路 开关电源巳经不受控了

网友:
5V的整流二极近不良,或者12V后级有短路。

网友:
修好5V电压  12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那是驱动板拉低了吧..把驱动板断开,再试试看...

网友:
开关变压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