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系列通病:如D600,D500,D620

楼主(2011-06-22):
1)无待机,查电源接口,保险,保护隔离的MOS管.2)待机偏高,可以先测待机管的对地值,不对就撬掉,再测.正常则为待机管坏.再测测待机管输出的对地值,排除待机管负载问题.3)5A大短路,一般为保护隔离的滤波电容坏,体积比较大的,黄色的电容,可用1V去烧.4)不触发,查BIOS,IO,系统供电芯片,查系统供电芯片的总开关信号.5)触发至0.06A,查I/O和南桥.6)D600通病,BGA网卡虚焊,压下它看能好不,能好加焊下.7)不跑U,三灯同时亮同时来头后掉电,查南北桥,BIOS,串口MAX3243.8)不充电,查MINI卡旁边的三脚二极管,I/O,贴片电感.9)D610,LOGO掉电,FBM南桥(迅驰二代)虚焊.9)键盘连键,查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头的问题早段时间遇到过,导致不能充电

网友(2011-08-06):
这些都是小问题

网友(2012-02-09):
我这有 个花瓶和用用掉电的d600

网友(2012-07-02):
懂电路的,不用看什么通病的

网友(2012-09-25):
楼主好样的,谢谢了,对我们新手很好,很受益。

网友:
dell 什么机器都有通病

网友(2013-03-11):
学习了,新手请各位多多帮助。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不过就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呀,就是那个待机管是哪一个。我真的不明白

网友(2013-11-13):
D600有什么通病

网友:
对一些新手很有帮助的,胆对一些大神来说不算什么,但是我们很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