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61主板按开机键开机,关机后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还转,

楼主(2011-06-22):
HPc61主板按开机键开机,关机后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还转,测绿线0V ,加焊南桥还那样,是不是8726F-S坏了啊,手头没有

网友:
这个是不能关机你查一下总线供电跟CPU供电的EN信号,一般都是这两个供电关不掉引起。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I/O的问题,换了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好像是IO的问题呢 先换下看看 恩 不过以前好像也碰到过南桥引起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