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1内接 外接都不亮,,,求助........

楼主(2011-06-22):
东芝M301机器,上电电流有三4次跳变,,,1.1A-0.95-0.89A    就这样电流就跳不上去了,内接和外接都不亮,,,是ATI显卡,,带独立显卡板,本以为是显卡有问题呢,加焊显卡不行,最后重新植了一下还是不行,,,显卡插槽也加焊过............求助

  在网上查了下还没有人解决过这问题,,,,头疼,,,谁修过这种现象

                                              求助   .........求助............在求助....................

网友:
你有没有刷BIOS,看看,这机器,确实有好多都解决不了。

网友:
BIOS还没刷,,,真的不行的话,,,就要刷BIOS试试了

网友:
楼主确定过内存了吗,ATI的显卡比较容易爆,是不是显卡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应该过了,,,开机1.1A左右然后到0.8多  跳不上去了,,,  显卡重新植过,,,没有爆,,和原来故障一样

网友:
还是先刷个 BIOS试下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4997-1-1.html        谁帮我看下这个链接    我分数不够
   谢谢

网友:
可以先把 显卡版去掉 上电 看电流跳变吗?如果没跳变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跳变。从0.7多-—0.6多——0.5多,,,之后就跳不上去了

网友:
打打显卡外面的64根线的对地阻值看看,也许北桥也有问题

网友:
1、加焊芯片
2、刷BIOS.
3、跑线路查故障。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4997-1-1.html          帮我看一下这个链接,,,,有个相同的故障,,作者可能修好了,,不知道是哪的问题,,,我分数不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