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2S+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6-22):
邻居找上门,让我修显示器。没办法,到邻居家去看了看。是一台AOC(冠捷)172S+ 17
正屏。故障是:接电后电源指示灯闪一下(黄色),屏幕没有任何反应。
第二天,把显示器带到店里。拆机后先对电源高压一体板各元件对地阻值进行测量:
保险、桥堆、滤波大电容、电源IC12V稳压管正常;C5706四个也正常;两个9435P场管各脚对地阻值均正常,但其中一个的12脚被焊在了一起(很可疑);
测量5V稳压二极管,发现电压从4.7~5.1跳变。

分析:5V电压跳变,应该是5V电路里有元件工作不稳定。

于是对5V电路中的各个元件进行了测量,结果无异常。不死心,把12V电路里的元件也测量了一遍,正常。
百度搜索后说5V电压跳变的原因是电源IC BA9741F6脚是电压输入端,相连的一个25V47UF的电容失容。于是对此电容进行在路测量后,发现此电容没有允许电的过程;拆下用万用表测量其容量为134UF,明天与标称的4.7UF不符,找了一个4.7UF50V的换上后通电测量5V电压还是在跳变。这下有点晕了!……

晚上到迅维网上查了查。查到下面这段话:
“插上电源,开机无画面,且电源指示灯不亮。这种故障一般有三种可能:一是电源电路本身有故障,引起没有电压输出;二是驱动板某一处短路,而把从电源送出来的驱动板供电电压拉为0V,造成微处理器不工作而导致无显示;三是按键板损坏,没有起到开关控制的作用。”

仔细阅读了网上查到的资料:“按下开关按键会输送一个低电平到MCU,然后就是MCU控制整机开始工作。
于是第二天上班后,对按键板的5个按键进行逐个对地阻值测量,测量后发现从按键板连接线数起第二个按键的阻值是600多,而其他4个按键的阻值为1,也就是无穷大。很明显,阻值600多的那个按键有问题。更换后,接起电源高压一体板、驱动板、按键板,通电,按下电源开关,兴奋!显示器的LOGO出现了。哈哈~~

至此,此显示器修复。测试中……

总结:维修的数量还是太少了,对这种比较常见的故障不能准确定位,花费了一些时间。

网友(点评):
有一些显示器电源在不接负载时,+5V电压在4.7V---5.1V跳动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按键对地应该有一定的阻值的吧,一般都是600左右。通电测其按键上的电压即可,哪个偏低哪个漏电

网友:
AOC的按键坏的挺多的,不过建议你把所有的按键都换了,避免以后麻烦。

网友:
都这么省事就好了

网友:
难道5V电压跳变都是前面板造成的吗?

网友:
12V和5V电压正常的时候,就应该查高压部分了,首先就是测试开机电压过去了吗?应该还是说你经验少,才会浪费了时间吧,所以说经验就是这样来的,多修就经验越多。

网友:
遇到这样的机器,最好先把按键板拔掉,这样的按键坏的很多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虽然绕了路,但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整整的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