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点另类的问题----排气扇不转了

楼主(2011-06-22):
        一开始的时候,接通电源后要用手转一下才能转起来。现在不转了。

       电路很简单,电机三条线红黄蓝,红线接220V的火线,黄蓝接一个电容的两极,零线接这人电容的一个级。现在把电容拿掉,用万用表测,电容两级阻值无穷大。黄蓝之间二级体值1000多点,红黄、红蓝之间阻值都是无穷大。

由于对电机内部电路及相关电路原理比较生,在这里请教一下是电容坏了还是电机坏了?谢谢。

网友:
蠻常見的,通常都是電機壞了或是卡污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电机里面的结构么?红黄和红蓝断路状态一定能说明电机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