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扔的我来玩玩!!!

楼主(2011-06-22):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的19寸显示器,开机掉电,明显是保护了,师傅拆机开始修驱动板,没发现问题,后来又改了高压板还是不行,怎么也掉电,再后来师傅说驱动处理芯片很烫肯定是芯片挂了,我想芯片这么烫肯定芯片坏了,师傅准备换驱动板了,我拿过来看看反正没事干就玩玩,我想发热嘛就给它散热吧,在芯片上面打了倒热膏,又加了个散热片开始加电,我想肯定不行,通电发现没有掉电我想一会肯定掉,没想到就这样测了一个下午没掉,真的想不通啊,这样也行呵呵,学习中还是要多动手啊!!!

网友:
乱拳打死师傅啊,不过也是多了一种思路。

网友:
可能还是不稳定吧。不知能用多久呀。要是能用连续用一周应该就没有问题了。这种问题我心里还是不太踏实。

网友:
这个短时间估计可以,时间长点儿就不一定了.建议还是换了稳当些.

网友:
玄乎···············  小心烧更多东西

网友:
什么板的IC会这么热,,

网友:
驱动板的MCU几户是不发热的, 你这种IC 是用在哪里的, 如果是电源转换部位的,还说的过去

网友:
驱动板IC发烫   不是电压异常就是IC挂了  散热也能解决问题 ?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温度高可也导致掉电,还是头一次听说呀!!
恭喜你发现这个办法哦,希望大家有好的经验拿出来分享了.

网友:
这种用不了多久,我以前也这样弄过,不到一个月就不行了

网友:
看来用的时间不会很长就会挂

网友:
以前修VCD机时,解码芯片发热也这样试过。可惜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办法也许修自己用的机器可以用用,给顾客修的话还是少用为秒。

网友:
建议直接换一个芯片算了!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久的,还是搞稳定点比较好啊

网友:
呵呵 应该还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