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开机白屏

楼主(2011-06-22):
  RT,外接正常,内接白屏,屏供电正常,接口上的阻值都正常,有遇到过没,会是屏的问题吗,没有屏代换

网友:
那你就拿个新屏还上看看

网友:
屏的供电正常的话,量一下地线有没有相通。如果通了,哪应该屏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楼上的,“量一下地线有没有相通”是什么意思?屏代电跟地,还是屏的地跟板的地?

网友:
换屏测试一下吧。。电压都正常的话 估计是屏了。。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是白屏还是灰屏。。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网友:
谢谢各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就好办

网友:
检测顺序:代换屏,屏线,显卡,bios。

同意楼主 ,不过应该BIOS 在显卡前面 个人认为

网友:
这个就先换屏~

网友:
换个屏试ia

网友:
你看看屏线,可能是断了

网友:
先看有无波形。
显卡回流焊一下,nvidia g8X 可能会好。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的 有没有可能 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代换屏,屏线,显卡,bios
不过BIOS和屏线坏的几率不是很大。我感觉重点是屏和显卡。

网友:
估计是屏线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