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墨打印机墨盒堵了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1-06-22):
请大家发表下自己看法

网友:
用超声波洗一下

网友:
用酒精    泡泡

网友:
换墨盒呗,效果还好,自己也省事。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

网友:
用开水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酒精泡的效果好不好,以前见店里的师傅都是用开水泡的

网友:
开水???  那要多少温度的开水 哦

网友(点评):
80-90度的就行,别太高,也别太低

网友:
我一般也是用开水泡

网友:
似乎市场还有一种喷头清洗液,用来泡泡澡液不错

网友:
尽量不要帮客户清洗,建议客户直接换墨盒,如果不行就用开水泡,我都是直接饮水机倒开水泡。

网友:
用专用的清洗喷嘴的药水。没有就用酒精泡头

网友(点评):
我个人认为最好不要用酒精 ,酒精有腐蚀性。

网友:
用过开水泡,酒精擦,加热使里面升压喷水啊什么的,时间久了效果都不尽人意,最后扔了。。

网友:
酒精炮炮啊 可以的

网友:
请大家请大家请大家请大家

网友:
不管用什么泡,加电前一定要擦干液体。EPSON机器的喷头泡了之后24小时不能加点

网友(点评):
檫干液体是对的,但是EPSON的机器泡了之后只要喷头里的电路没进水可以加电,要是进水了240个小时也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