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屏控制信号,和高压板开启信号不同步,解决方法!

楼主(2011-06-22):
    高压板没有开启信号,故从屏口接个3v过来,此时他两个不同步,开机会白屏一下是把?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谢谢师傅了

网友:
找个跟屏信号同步的3.3V飞线过来,也可以把屏上的保险处飞个3.3V过来,那样绝对同步

网友:
一开机屏就由供电的,您是说一开机就让高压板亮,那样的话还是开机白屏的!怎么办?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是不是接的屏供电,在没有显示之前屏是没有供电的。屏供电跟高压开启是同步的。

网友:
你取给屏供电的3.3V那不就同步了

网友:
高压条也要开启信号啊。。开启都没有哪来的白屏啊。

网友:
改个高压板

网友:
屏供电嘛,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