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开机死机

楼主(2011-06-22):
今天师父给块板子华硕的上775的U,带CUP和条子,上电正常开机还在想是不是没有问题师父又在考我,亮了就死机了,查了一下供电都不正常偏低,摸了一下当摸到一个APW7120的芯片时电脑重启以为找到了原因就给换了,但是故障依旧还是一摸就重启,没招了只有求助了!

网友:
电压不对,好查,认真点。

网友:
先换下u和内存,不行再修电压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不清楚维修主板的思路吧

网友:
CPU供电芯片虚焊?

网友:
刷一下BIOS先!

网友:
说明你找到问题了   电压偏低  。
    亮了就死   说明是一些保护电路的 问题
建议仔细测量一些 0Ω电感 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