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945PL_G主板电源插座各脚对地电阻是否正常?

楼主(2011-06-22):
(图片)

网友(点评):
板块不对,乱发贴,管理员也不来管下

网友:
我只知道用数字表二极管档 那个叫对地阻值 ATX口的各色线一般为300-500的对地阻值 低于200则有短路嫌疑(新出板我不知道)  你的对地电阻我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挡

网友:
我用数字万用表2K、20K和200K三档电阻档测量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