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系统怎样联网,还需要U盘驱动。很麻烦

楼主(2011-06-22):
   本人接触 电脑时间不长,又主要是搞硬件维修的,软件一般般。对于老版98系统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怎样设置宽带拨号联网。而且98系统自身有缺陷,需要安装补丁吗?还要装U盘驱动,挺麻烦的。在电脑桌面上步骤 点击   开始→网络连接→创建一个新的连接  ,这样  就 可以进行 拨号连接了吗?由于98系统的缺陷, 自身 没有带有 宽带拨号连接。应该怎样操作喃?还要麻烦各位 前辈 出出招啊,在这儿 谢谢了

网友:
都没有人 回复呀 太悲哀了吧 。主要 这个机子 里面有税务系统 ,没得办法啊

网友:
98系统我还是08年最后装过一次,现在对他的影子已经变得模糊了

网友:
有专门的软件,ADSL拨号王之类的 到时候你填好账号密码就好啦 不过至于这个软件今年还有没有更新就不知道了 反正能用就得拉  关键是系统装上PPPOE的程序就可以

网友:
我在98 系统里面新建了一个连接向导  步骤 :  开始→ 程序→ 附件→ 通讯→ 新建连接向导→点击 下一步 勾选连接到Internet    下一步  勾选手动设置我的连接  下一步  勾选用要求用户名和密码的宽带连接来连接 下一步  输入ISP 名称  "Internet"  下一步 输入 用户名和密码   再点下一步  勾选 在我的桌面上添加一个到此链接的快捷方式  桌面上 就显示了 一个 宽带连接的 快捷方式。怎么这样 还是连接不起啊?下载了 ADSL 拨号王 还要U盘驱动  才认得到 U盘 老古董 机子 真麻烦啊

网友(点评):
装个万能USB驱动就能解决U盘问题.再去装拔号软件

网友:
e3000软件aaaaa

网友:
楼上的 哥老官  你说的什么哦?

网友:
关键是ADSL 宽带拨号王  要能在98系统里面兼容啊  下起 还是没有用???

网友:
可以在98系统 机子里面 再装一个 XP系统吗。用双系统   但是 需要 硬装版的 系统吧。现在 哪儿去找这种光盘啊。竟是 GHOST 版的系统了。哎 98系统 里面又没有装 网卡驱动。 现在怎么搞啊

网友:
把网卡驱起来,装这个,不行K我

网友:
我感觉你应该先弄个 虚拟机 试验下98    软件故障不好说  得看实际状况

网友:
win98宽带上网要装拔号软件,如:网络快车之类.USB驱动你需要下载一个USB万能驱动装一次基本OK了.之后插U盘就会搜到程序了.

网友:
我装的U盘 万能驱动 在U盘里面  怎样把他调进 98系统里面喃?

网友:
既然是搞硬件维修的,你干脆找个IDE光驱,用带PE的光盘启动,在PE里传完所有的驱动、软件再安装吧
98时代的最佳搭档应该是软盘和光盘。为何非用98呢,2000不行吗?

网友:
要联网,记着一定要先装上网卡驱动,再装上raspppoe驱动,然后用你的ADSL 宽带拨号王建立连接。

网友:
主要这个98系统 里面有税务系统

网友:
是否可U盘启动,与主板有关,与系统无关的。

网友:
呵呵,要是845以上的还好,支持USB启动,从别的电脑里下载一个ENTERNET3000拨号软件,然后进入PE,直接拷贝进去!!!

网友:
98的机器上网拨号是需要独立的软件的 这个网通一般都会给你安装的
USB口是需要独立安装驱动的  这个可以从网上查下

网友:
98系统不自带宽带拨号,需要重新安装宽带拨号软件

网友:
一般不是插上网上就可以上网吗?

网友:
很少用98帮不了LZ

网友:
是你自己找麻烦,这年头还有人用98。
税务的系统你把里面的数据库提出来,装XP再把税条系统装回去,再导回备份的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