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换显卡 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1-06-22):
昨天我们接了一台HP DV2000 没有显示 拆开测试是显卡坏了 ,于是开始换显卡的工作 看显卡的型号是630的 我们没有630的显卡 师兄说用621的都可以 就换上去了 。换好后用裸板和屏测试可以显示了 开始装起整机测试 。装系统测试时 就用U盘刻XP 刻进后 开始驱动硬件刚进入滚动条是就出现蓝屏 。  于是怀疑是装系统的方式不对 用第二种方式 把硬盘拆下来装在移动硬盘盒在另外电脑上刻  刻好后装在本机开始硬件驱动 也是一样的 到了滚动条后就蓝屏 没有办法了我就开始放电试试 后来还是不行 又设置硬盘接口启动 还是不行 于是我就恢复原厂设置 后来也不行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然后师兄就请教了师傅  说换个W7系统 后来就换了 想不到还可以了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真是太高兴了

网友(点评):
我也碰到过,是驱动问题。。

网友:
装XP不要集成驱动 DV2000可以装xp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