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显示器电源板,输出电压26v

楼主(2011-06-22):
联想19寸显示器电源板,输出26v,交流整流桥那块没问题,变压器也没问题,到输出电感那里就变成了26v,

网友:
我见过一块是输出电压低的 原本是12v 可是实际电压剩9v左右 没测出坏件 最后改了块板 建议楼主也换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