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845GV-M

楼主(2011-06-22):
真个主板的故障很怪,都不知道如何表达了。是这样的,这版街上ATX电源促发前就看到数码卡的rts灯和5v灯亮了,按促发开关没反应。以为是促发电路出了问题,但是怎么修也没修好,后来换了电源就可以了触发了(我用的测试电源都是好的),也可以显示了,但是促发前看到数码卡的rts灯和5v灯还是一样的亮。io和南桥都换了,拆开了南桥又插上电源一样。拆io后也插上都一样。查了很久都没找出坏件。修了两年的主板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表达得不清楚,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是内部断线 机子是不是进过水

网友:
这种情况是待机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断线的话,我换了电源又可以开机啊。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