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魔兽争霸就白屏

楼主(2011-06-22):
前段时间一进魔兽争霸就会白屏,关掉显示器电源再开有时能正常显示,过不了多久(立即、1秒、几秒或几分不等)又会白屏。现在越来越严重了,浏览网页也会时不时白屏,要是刷新频率调到60HZ以上是肯定100%白屏,现在调亮度对比度也会白屏,亮度太高或太低都会白屏,对比度也差不多,现在亮度在26左右能顶的时间比较长点。

网友:
建议楼主刷个屏驱动试下 很多都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
明显的电源供电问题 重点是主电源的5v和驱动板的3.3v  以估障现象看 以上述电源回路中的电解电容不良有关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估计多数要刷个液晶程序

网友:
先检查供电没问题 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
估计是电容问题

网友:
哈哈,我试过一台进魔兽就花屏的,平时用很小几率花。
后来是换驱动板解决的。

网友:
显示器接别的主机试试呢 我有一台就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过是5V电源的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也应该考虑下显卡

网友:
应该先排除显卡,然后查供电,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