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页游戏,鼠标移动迟钝!!如何解决

楼主(2011-06-23):
最近很多客户反映,新作的系统。回家后,玩网页游戏,比如农场牧场。4439等游戏,就会出现,鼠标移动非常迟钝。贴别卡!
排除硬件问题,和网速问题。因为无论高配低配。都有这种情况出现,更不是网速原因,我们维修间是光纤的,平均下载速度每秒1M左右。 也试过很多版本的系统,FLASH PLAYER插件也是最新的 其他浏览器也都试过。看视频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玩网页游戏的时候鼠标就开始移动迟钝。点一个按钮要反映很长时间。
问下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如何解决的?。因为现在很多人玩网页上的这种东东。所以每天电话不断,烦死!!

各位高人,如有解决办法麻烦上个详细过程。排除上面我试过的那些方法。。感激不尽!

网友:
硬件加速 网页加速开启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硬件加速 应该 显卡驱动安装 好了 就自动开启的啊,网页加速 不知道在那里调整

网友:
开启网页加速大概就行了

网友:
系统的问题   显卡驱动卖装好

网友:
只有机子配置一般就好了,只是网速不给力啊

网友:
你们那网速几M的

网友:
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系统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 真的很少见
你自己排除 硬件  网速    那问题就应该是系统  你没换个 鼠标试试
  显卡 驱动 你试过没有

网友:
玩什么都好好的,应该显卡驱动没什么吧,网页加速开启。

网友:
是不是你的内存和CPU低了。。。跑步起来~~

网友:
硬件加速的问题吧。还有很多浏览器有加速功能的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
先打漏洞补丁。

网友:
各种加速呗

网友:
可能你用的操作系统有关系吧.试下换另一只操作系统.一两台是偶然.量多的情况下很可能同操作系统有关。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现在的flash要求越来越高

网友:
是不是网速的问题啊 ?

网友:
软件问题  装个纯净的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