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摔了后不显示

楼主(2011-06-23):
有负载时接上电源适配器0.26A直接开机跳到6A,当拆下负载时也是直接开机由0.26直接跳到3A是不是断路,我用3A10伏调好稳压适配器接上感有个芯片有点温度,那是不是坏了?请问还有什么电路引起?

网友:
静态电流偏大,肯定有芯片不良,或是功能块工作条件不足,先修好静态再去触发。一般摔过的机器北桥下面都会掉点。

网友:
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