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主板AM2NF4G-SATA2死活不认IDE硬盘和光驱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6-23):
还有双通道DDR2不能用,在BIOS里找不到IDE硬盘和光驱,试过主板其他都是好的,开机也正常。

网友:
量下IDE的阻抗啊  看下是不是断线  虚汗吧

网友:
如果是硬件问题的话桥的可能很很大

网友:
我想也是桥虚焊。用热风枪加焊能行吗?

网友:
NF桥各电压正常下先刷BIOS不行就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