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换驱动板之后是怎么改开关

楼主(2011-06-23):
我是一个新手,刚上手显示器,还不是太懂,特别是在换了驱动板后要将原来驱动板上的开关的线进行调整,查了查资料也没弄太懂,有没有哪个大哥好心教小弟一招改开关线啊,万分感激

网友:
测一下以前 显示器开关 是哪个线,在接到现在驱动板上的开关就行了

网友:
按新驱动板按键板定义与原键控板定义,对应跳线连接即可。换通用驱动板改按键麻烦,不到万不得已不换。

网友:
驱动板上有标识的,找到你的按键一个一个的对着接呀

网友:
原来的开关按键,一个接地,一个信号,相对应的接到通用驱动板的按键连接处,通用驱动板上标的有ON OFF的字样,指示灯接R G的字样

网友:
通用驱动板的按键都是固定的  k0 R G GND k1 k2 k3 k4 k5 k6    分别是 开关、红灯、绿灯、地线、+、-、自动、菜单,  后两个没定义。    你只需把按键板上的按键对应的连接起来  如有电阻的要把电阻去掉

网友:
嗯呐,又长了点知识,谢谢各位了,要努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