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理光1610激光六棱镜在哪个位置

楼主(2011-06-23):
新手第一次维修复印机,理光1610提示代码是SC:322,查了一下应该是激光六棱镜问题,但我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问理光1610激光六棱镜在哪个位置,最好有个图,各位高手帮个忙!!!

网友:
激光六棱镜就在激光器里面,有个电机带动它飞速旋转。

网友:
位置在机器的中间  卸掉左边的两个螺丝  打开前盖  取掉中间部位的盖板,这个时候就能看见机器的内部 有个黑色的类似三角形的盒子   卸掉上面的3颗螺丝  拔线时注意力度 别弄短了  这个时候激光器就取出来了 六棱镜就在激光器的内部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真的很详细,我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