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MX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1-06-23):
有一片华硕P5VD2-MX,外观看器件不异常,每次都能触发,就是时亮时不亮,能点亮的时候没什么问题,跑码也正常,不亮的时候,跑C1码,风扇转一分钟左右自动关机。以为是12V短路,拔掉12V小头,不跑码,小弟是新手,哪位师傅能详细给个检测步骤,谢谢

网友:
最好擦一下内存槽子

网友:
该板有一个现象忘说了,开机后该板南北桥都很热,南桥没有散热片可以说烫手

网友:
桥的温度应该是有问题的,个人建议北桥做下

网友:
换过U吗?遇到过U不良时亮时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