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6 显卡电压没有

楼主(2011-06-23):
acer4736 显卡电压由ISL6268产生,3脚19v,5脚应该是3.3v,但是现在测量时1.7v,不晓得对不对,4脚的6269_VCORE不晓得干嘛的,有没有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5脚应该是5V  直接上拉的,那个电阻没用,VCORE 是CPU的核心电压,6269应该是CPU管理芯片

网友:
看看开启信号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不对的,电压偏低

网友:
EN 信号只有1.7V 肯定是偏低, 看看是芯片拉低的还是前端信号不正常, 4脚应该是个5V, 芯片内部的偏置电压

网友:
已经修复,机器进液的,导通5v to +5vs电压的电路有断线

网友:
4脚应该是个5V,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