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昂达9600GT不亮(有时可亮)

楼主(2011-06-23):
9600GT 公版9600GT 显存供电2V,核心供电1V,校对电压0V(能亮时有1.2V),正反32根阻值正常,复位3.3V,时钟0.62V,,手上有几片都是同样的问题,这是9600GT的通病吗,修过的朋友说说该怎么修,,谢谢

网友:
显卡还有大学问啊

网友:
GPU虚汗,你取下来重新做下

网友:
还有就是点亮时也进不了系统,,加焊过还是一样

网友:
点亮不进系统?可以换个系统看看,还是不行就加焊GPU,也不行的话,就换个GPU试试,先软后硬...

网友:
检查供电场管,IC相关元件

网友:
N卡虚焊的多!

网友:
点亮时内存电压2V,核心电压1.15V,校对电压1.17V,,(不亮时内存电压2V,核心电压0.99V,校对电压0V),,亮时可以进XP系统,进不了WIN7系统,,

网友:
先测下MOS官德供电。。供电正常的话。。就加焊GPU。。要是加焊不行的话。。就取下来重新做。。植株

网友:
应该是虚焊吧  不过很容易挂的哟

网友:
你那显卡是不是有氧化的痕迹啊

网友:
无氧化痕迹,,大大们呢,,来看看

网友:
可能掉点了!

网友:
最好是重植过!

网友:
虚焊。。从做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校对电压?从没听说过,校对什么?这个电压是由显存供电转换来的吗?它没有是不会亮的,你就查这个电压。

网友:
核心校对电压,核心电压正常是1.15V,校对电压也应该是在这范围内,,,

网友:
不行就从新植株,

网友:
大大们呢,,怎么都不来说说啊

网友:
来自: 黑龙江佳木斯
请问校对电压 在哪里呢.以前没听说过

网友:
打无电压的那路阻值,短路就是gpu问题,阻值正常就直接查供电部分,最好换掉apm ic

网友:
虚焊了 或是 接口问题

网友:
先测一下给核心供电的MOS管是不是有不良的。我遇到过一块给显存供电的MOS管不良的显卡,用一天正常第二天就全屏花,换个MOS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