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显示器 红黄蓝 闪

楼主(2011-06-23):
开机就这样??????????
显示器
联想
反对楼主:
5.0
hjq
反对楼主:
没接主机

网友:
问题不说清楚

网友:
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不明白,论题不清楚。

网友:
搞不清楚说的什么!写的简单不明了

网友:
有些老显示器 无信号输入时就是几种颜色反复循环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 屏问题修屏 驱动板问题修驱动板

网友:
查查驱动板 或者看看信号切换成功了没有

网友:
有些显示器无信号就是那样显示的。

网友:
对呀!有些显视器没有数据的时值是这种情况的呀!你先通个信号进去看看,可能都是没有问题的呢?

网友:
淡搁浅
的帖子
恩。。朋友说得没错

网友:
对,只要代换试试就知道是哪坏啦

网友:
有的屏没接主机时就是这样,等同没检测到信号。

网友:
是驱动板得问题,我修过一台,加焊驱动板上的主芯片就好了的!

网友:
vga接口那里的三个,三基色,三基管还了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也会这样的

网友:
无信号提示

网友:
楼主,哥们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