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正屏屏亮度很高 还闪 是屏故障

楼主(2011-06-23):
用通用驱动板点了 故障依旧 显示正常 就是亮度高 菜单都快看不见了 还一闪一闪的 这种能修么:各位大虾给点思路
驱动
亮度

网友:
高压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外加高压条试试。

网友:
张定文
的帖子
我用的通用高压板 、驱动板 刷的程序 试试还不行

网友:
屏问题 我这也有一块和你故障查不多

网友:
恩 不过我的还有点闪 根本就没办法用 就这样报废了...

网友:
这样说是屏的问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期待有高手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如果这种是屏的问题,那是哪一块影响的?

网友:
有些屏上有个可调电阻,你看下你那个屏有没有,,,有就调下

网友:
屏挂啦,很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