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不正常

楼主(2011-06-23):
一台T43笔记本,待机0.04,3m,5m ,1.5m都正常,但按触发键电流马上掉到0.00A,但是偶尔触发正常还能点亮,3m,5m,1.5m阻值正常,1.05V25殴,显卡4 殴,触发亮机后全板电压都正常。就是偶尔会出现触发不成功,电流0.00A,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你这应该是属于有时不开机,着重3V和5V向上排查

网友:
你这种情况短路的可能性不大。电路开路的机率大一点。IBM的机保护做的太好了,先查一下各组供电的保险是不是有不正常的。重点查焊盘有没有虚的。

网友:
一般都是保护电路方面的问题,主要要查后级3,5V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