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标变成小方块了怎么变回来呀

楼主(2011-06-23):
急,电脑之前查出些木马和弹广告的病毒,然后桌面的图标就变成了小白方块了,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没图标也不爽呀,另,不仅是桌面的。而且原文件的应用图标也没有了,应当怎么恢复求高手解!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你砍我

网友:
楼主最好发个图。看看变成是怎么样子了

网友(2011-08-01):
试试用360系统急救箱

网友:
楼主最好发图给大家看看,您是不是粘贴了文字在桌面导致了图标同步了是不是?如果是病毒用360或金山查杀。

网友:
果断用急救箱··图标缓存出问题了把。

网友:
把桌面变成小白方块的图标删掉,重新发送快捷方式到桌面试试!

网友:
严重的话,应该重装系统了。

网友:
是不是用了什么桌面软件后,被杀毒软件杀了

网友:
从新装个系统吧老兄

网友(2012-10-23):
硬盘全格式化后关机几分钟 再从做系统

网友:
先杀毒、还不行就用急诊箱,再不行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2013-01-23):
最快的方法---重装系统

网友(2013-04-08):
把硬盘全格式化就好了!

网友:
把盘全都格式化就清了

网友:
重做系统吧!

网友:
有可能图标文件受感染,杀毒把图标文件全删了……找一台同系统的拷贝一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