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8600GT AGP好用 DVI 不好用

楼主(2011-06-23):
DVI 换转接口 也好用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的印象中那个8600GT应该是个PCIE的显卡。吧。怎么变AGP了。也许是我没有见过吧。不懂。是不是楼主搞错了

网友:
  好难懂 如果是时亮时不亮的话  可以加焊GPU试试

网友:
楼主想说VGA接口好用,DVI接口不好用吧

网友:
这个肯定是菜鸟,是VGA和DVI ,什么好不好用,能用就能用,不能用就直说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