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的LPC总线接诊断卡如何接的

楼主(2011-06-23):
接一台X61的机器。。拆开后发现。南北桥,,CPU都被重做过了。板上没动的的IC已经不多了。看着就头痛,想接诊断卡。LPC总线的又不会接。有哪位知道LPC总线上接诊断卡X61的是接哪个位置,,谢谢了。

网友:
lpc口在光驱口边上。一般用电池诊断卡

网友(点评):
X61有光驱么。

网友:
没有用过啊。

网友:
不好意思记错了。在一排金手指上,PC卡附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