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北桥无供电 求助1111

楼主(2011-06-23):
昂达N61 北桥供电S .011V 查G极限电压1.85左右 跑更换一颗MOS管故障依旧,跑线路只 LM324 1脚输出 查LM324第2 ,3脚输入电压也是0.11V 分别由 R68X R30A 两颗电阻提供 ,更换LM324及以上2颗电阻故障依旧,请大家想想办法 。
求助

网友:
是不是电路继续查下去,北桥有没有可能挂了,??

网友:
那你看下是不北桥有问题拉低的

网友:
经查 R30A连接L324 2脚这头连接着一个W04 三极限管 拆掉电压立马 变成1.2V 输入 LM324立马有3.3V输出,北桥电压正常了,但是复位还亮,更换W04故障依旧 ,
拆掉 W04 一端是 5V 一端是1.2 另一端0V 连接电容地线。请大家再出出招。是在没法子了,

网友:
那板应该还有一个RT9202来控制北桥的供电

网友:
昂达 N61 也有好几个型号 具体是N61什么

网友:
仔细看看桥芯片和CPU座附近有没有RT9202或是RT9214八角芯片,,此桥供电是由这八脚芯片控制,,

网友:
问题找到了,南桥损坏,更换后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
南桥损坏造成没北桥供电?

网友:
324控制 三极管的源极 看去哪里了,控制上出了问题了。修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