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A640镜头无法缩回

楼主(2011-06-23):
佳能A640镜头无法缩回,用2.7V去试镜头可以伸缩正常。。以前客户也出现过这种现像后来。。开机关机几下就可以正常使用。。请问是什么问题。。请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合成科技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天啊。。好不容易修好。。。一颗罗丝打错。。LCD底部排线打穿。。一开机就有一阵烧糊的味道出了。。。马上把那罗丝去掉。。能开机也能拍照。。就是黑屏 ..屏没有任何显示。。电源上的IC有烧糊的味道。。

网友:
奇怪的问题。。没有插上LCD排线。。开机按快门有嘀嘀响。。没有LCD也会报警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学习了

合成科技 -10 学习了什么?

网友:
相机一般设计的都很紧凑,内部没有多余的空间!如果锣丝打错,后果相当的严重!所以在拆装的时候尽最大的努力把每个锣丝安装回原来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