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花屏能修吗?

楼主(2011-06-23):
今天刚接一台14寸液晶显示器通电满屏花,屏幕闪2秒后下部和上部有横线花屏请看图,请教各位这种问题一般是什么坏了?

网友:
这个故障大部分是屏坏了

网友:
可能屏坏了  测一下屏看看。

网友:
一看这玩意就一改装翻新!
首先看屏线是否松,换条屏线试试
通用板,点一下屏,,,屏供电滤波,供电不足都有可能!
再不行,就是屏挂了,广州深圳有人专修这个,不过人家可能不对个人客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屏坏了,怎么样测呢?能否具体一点

网友:
用通用板测。

网友:
我在网上买的万能板点屏 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接一台14寸液晶显示器通电满屏花,屏幕闪2秒后下部和上部有横线花屏请看图,请教各位这种问题一般是什 ...

不用费那个时间了,就是屏坏了,亮线都出来了,不要修了,搞不了的,换屏也不划算,还给他吧

网友:
是屏坏了哈。。。

网友:
这个应该 是屏坏了,

网友:
只有返厂维修,市场上很难维修

网友:
你用个通用驱动板侧下就知道了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不用折腾了。屏坏了

网友:
这个都是翻新屏幕,本生就有毛病

网友:
这个是LG屏的通病来着
我发了好多个去广州都修不好

网友:
很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那么多人都说屏坏啦,那就还给客户吧

网友:
我折腾了2个这种屏,都没结果。

网友:
屏挂了,换屏试下吧

网友:
屏幕坏一般都没什么维修价值了吧。

网友:
用个点屏的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高压有杂波干扰都有可能。

网友:
屏坏了 不用搞了 换屏把

网友:
这应该是LG的屏吧,没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点22的屏时如何跳线.

3个冒冒一起跳  电压跳为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个冒冒一起跳  电压跳为5V

我试过好像点不亮

网友:
不用应该了这个以看就知道肯定是屏坏了吧

网友:
液晶屏坏了。不好修了。没什么意思的

网友:
一般出在HP笔记本

网友:
屏坏了修不了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不过通用版点下屏确认下好!!

网友:
一般都是屏线脏了或坏了,你把屏线用橡皮擦擦看能好不,不行就换屏线试试

网友:
能只要不是屏坏!是不是屏线脏了拿橡皮擦擦看如果不行换屏线试试还不行就是屏了

网友:
用通用板测下屏

网友:
花屏不好修,也没必要修!~~至少对于,我们这级别的!~~~~

网友:
用通用板试屏,如果确定是屏的问题就不要修了。我就试过发广州修,用不了一个月会出现更多的

网友:
这个估计修不了吧 ...

网友:
外接试一下,多半是屏挂了

网友:
不是CIG的基本都可以修啊

网友:
无得救吧,14寸修的价值不大

网友:
一般是屏问题多些,也有主控芯片虚汗引起的

网友:
屏坏了。压屏也没用的了。

网友:
不是屏线问题,就是屏坏了

网友:
看图片 初步估计是屏坏了 Y这边的TAB出了问题 或者玻璃上的电极腐蚀也有可能..要拆出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