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内存时钟电压只有1.1V正常吗

楼主(2011-06-23):
845主板内存时钟电压只有1.1V正常吗,我看资料好像应该是1.6V,这个时钟电压是不是由时钟IC提供的,我应该怎么查。诊断卡跑代码A6A7,内存不过,总线供电0.9V,2.5的工作电压也是正常的

网友:
时钟1.1好像也正常吧,刷个BIOS看看。我以前测过一些板子的时钟还有0点多的,所以测时钟还是用示波器吧。电压不够准确。如意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