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是DELL什么型号的主板

楼主(2011-06-23):
这只是一个接口板 主板是LA-5301P

网友:
没见过 ~~望高手解答

网友:
没有见过,可能是小本里面的吧,!!

网友:
见过,是上网本,不过忘了型 号了,CPU是单独小卡接上的

网友:
没见过哦。

网友:
应该是DELL 上网本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仁宝代工的上网本的主板吧

网友:
就是上网本本。机器背面没有型号吗

网友:
这么小的主板 应该是上网本得吧!!具体型号 还请高手解答!!!

网友:
你看板号应该能查出来吧

网友:
你那都看不清楚呀、、、、、

网友:
上网本,难查

网友:
  DELL一体机的主板吧?

网友:
当见过,应该是上网本的。

网友:
DELL也 有上网本 啊

网友:
板好是 LA-5301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