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STNN-C54C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6-23):
惠普HSTNN-C54C很奇怪的问题  朋友把机器过来的 时候 是 触摸板 不亮   我就把 南桥 和  ENE 芯片 给加焊了 完事   装机 不亮了
很是郁闷呀

网友:
你脱焊的时候,是不cmos电池没取?估计做挂了

网友:
取下来了 呀

网友:
那看下是不是边上什么小件碰掉了,

网友:
也没有 呀
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接电源 待机0.01 按开机键没反应

网友:
EC 有没有连锡啊